经验分享:封装建库时要提前考虑贴片可靠性

楼主(2019-04-15):
1.焊盘的尺寸会直接影响焊接可靠性,设计时重点关注脚尖延申长度kt和脚跟延申长度kh两个参数,见附件
2.钢网层现在业界常见的作法是建库时钢网层建成和焊盘等大,钢网厂家按照自己的规范调整开口。对于PCB设计者来说,这导致风险不可控,且一板投多个厂家时,不同厂家规范不一样,生产良率也就不一样。建议PCB建库时就把钢网按实际要求做好,厂家制作钢网时照着GERBER文件做就是了,不允许自行修改。

网友:
要根据ipc 标准啊

网友A:
你看看资料区的钢网设计规范,就知道建到库中的可行性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资料区的钢网设计规范,就知道建到库中的可行性很小了

我现在在做这个事,冀型,J型,MLF,chip类都能实现了,只是麻烦些而已。请问下您说的可行性小指哪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做这个事,冀型,J型,MLF,chip类都能实现了,只是麻烦些而已。请问下您说的可行性小指哪方面?

我说的可行性不是指技术上的,而是指实际应用。钢网设计本来就属于单独的、有差异的、多变的东西,硬要融入封装中,后续维护起来更麻烦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小公司对板厂的约束力很弱,对于跑量的板子,如果给个钢网设计规范给板厂让他执行,或者完全按他们自己的规范来搞,风险是不可控的(大公司对板厂约束力强势,板厂会执行的很彻底)。我把钢网设计规范的要求落进封装库中,是不是就能规避这个风险呢?
另外HW钢网设计落不进PCB封装是因为1.历史包袱太多,2.部门墙太厚,建库的和设计钢网的是两个部门的人,对建库的人来说,做这个事不增值。但现在新建器件的钢网都要求落进pastetop层了。

楼主(2019-10-15):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这个想法已经落地了

网友:
AD 会默认阻焊开窗扩充0.1mm,建议封装库设计就按照1:1设计,工艺文件要求清晰,换那家差别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