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边上的圈圈怎么改小

楼主(2019-04-16):
过孔边上的圈圈怎么改小

网友:
软件可以设置把这个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我不是想关闭,只是想改小

楼主:
都没人知道吗大神在哪呢

网友:
编辑这种类型过孔不行吗

网友:
这个是混合分割模式,过孔外部的圈圈吧,把过孔到铜皮的间距减小点试试

网友(2019-05-23):
    把铺铜间距改小他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