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C0809转换程序

楼主(2019-04-16):
请教关于ADC0809转换程序

这个是ADC0809转换及显示程序,我想问AD_DATA[0]-AD_DATA[3]是十进制的吗?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LEDData[]=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sbit OE  = P1^4;
sbit EOC = P1^5;
sbit ST  = P1^6;
sbit CLK = P1^3;
uchar AD_DATA[5];
int i;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void Display_Result(uchar d)
{
or(i=0;i<100;i++)

         P2 = 0xf7;
        P0 = LEDData[d%10];
        DelayMS(5);
        P2 = 0xfb;
        P0 = LEDData[d%100/10];
        DelayMS(5);
        P2 = 0xfd;
        P0 = LEDData[d/100];
        DelayMS(5);

}

void main()

         TMOD = 0x02;
        TH0  = 0x14;
        TL0  = 0x00;
        IE   = 0x82;
        TR0  = 1;

         while(1)
         {
                P1   = 0x7c;
                 ST = 0;
                ST = 1;
                ST = 0;
                while(EOC == 0);
                OE = 1;
                AD_DATA[0]=P3;
                Display_Result(AD_DATA[0]);
                OE = 0;
                   DelayMS(500);

                P1   = 0x7b;
                 ST = 0;
                ST = 1;
                ST = 0;
                while(EOC == 0);
                OE = 1;
            AD_DATA[1]=P3;
                Display_Result(AD_DATA[1]);
                OE = 0;
                   DelayMS(500);

                P1   = 0x7a;
                 ST = 0;
                ST = 1;
                ST = 0;
                while(EOC == 0);
                OE = 1;
                AD_DATA[2]=P3;
                Display_Result(AD_DATA[2]);
                OE = 0;
                   DelayMS(500);

                P1   = 0x79;
                 ST = 0;
                ST = 1;
                ST = 0;
                while(EOC == 0);
                OE = 1;
                AD_DATA[3]=P3;
                Display_Result(AD_DATA[3]);
                OE = 0;
                   DelayMS(500);

            P1 = 0x78;
                 ST = 0;
                ST = 1;
                ST = 0;
                while(EOC == 0);
                OE = 1;
                AD_DATA[4]=P3;
                Display_Result(AD_DATA[4]);
                OE = 0;
                   DelayMS(500);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CLK = !CLK;
}

网友A: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肯定是16进制!
为什么呢?首先,单片机是以二进制形式才能识别才能运行的,其内部数据如RAM,ROM都是以十六进制进行存储的。编译器会把我们编写的所有程序都以十六进制形式存在ROM中,包括你问的问题。
这时你可能有疑惑了,举个例子:P0 = LEDData[d/100];这里的100是十进制,为什么d(十六进制)/100(十进制),这样除能行的通?为什么能行的通呢?
编译程序的时候编译器会自动把100变为十六进制,这里d/100就变为十六进制除以十六进制,而不是十六进制除以十进制。所以我们不需要把100变为十六进制再相除!!
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肯定是16进制!
为什么呢?首先,单片机是以二进制形式才能识别才能运行的,其内部数 ...

大神,那我想要把它和一个十进制的数进行比较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那我想要把它和一个十进制的数进行比较怎么办?

一样的,比如if(AD_DATA[0]==60)和(AD_DATA[0]==0x3c)这2种写法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比如if(AD_DATA[0]==60)和(AD_DATA[0]==0x3c)这2种写法都是一样的

不对呀,我下面的程序不论e是什么值,都只执行 motor_forever();
e=0x96; //150
if(AD_DATA[0]>e)
                    motor_appoint();
        else                                          motor_forev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呀,我下面的程序不论e是什么值,都只执行 motor_forever();
e=0x96; //150
if(AD_DATA[0]>e)

你把AD_DATA[0]=0x9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AD_DATA[0]=0x97;试试

果然可以了,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可以了,为什么呢?

AD_DATA[0]有可能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