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高速数据采集之中断

楼主(2019-04-16):
转——高速数据采集之中断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系统概述
     简单点说,就是FPGA准备好数据了,现在需要通知ARM过来取数据。在传统的设计里面可以把FPGA的一个IO挂在ARM的外部中断上,准备好数据了就触发一次中断,大喊一声“HI,我来啦!准备接客”。那么在soc中怎么设计呢,如下图所示:

1)  ADC采集来的数据先进FIFO缓存
2)  在FPGA内部生成IRQ逻辑,并挂在lwhps上

3、系统生成
在qsys中我们要生成如下的硬件系统,整体连接关系如下:

中断号应该是几呢?请看下面分解。

中断的参数设计如下:

地址映射关系如下:

HDL Example如下:
  • lark_pcie u0 (
  •         .memory_mem_a                          (<connected-to-memory_mem_a>),                          //                         memory.mem_a
  •         .memory_mem_ba                         (<connected-to-memory_mem_ba>),                         //                               .mem_ba
  •         .memory_mem_ck                         (<connected-to-memory_mem_ck>),                         //                               .mem_ck
  •         .memory_mem_ck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ck_n>),                       //                               .mem_ck_n
  •         .memory_mem_cke                        (<connected-to-memory_mem_cke>),                        //                               .mem_cke
  •         .memory_mem_cs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cs_n>),                       //                               .mem_cs_n
  •         .memory_mem_ras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ras_n>),                      //                               .mem_ras_n
  •         .memory_mem_cas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cas_n>),                      //                               .mem_cas_n
  •         .memory_mem_we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we_n>),                       //                               .mem_we_n
  •         .memory_mem_reset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reset_n>),                    //                               .mem_reset_n
  •         .memory_mem_dq                         (<connected-to-memory_mem_dq>),                         //                               .mem_dq
  •         .memory_mem_dqs                        (<connected-to-memory_mem_dqs>),                        //                               .mem_dqs
  •         .memory_mem_dqs_n                      (<connected-to-memory_mem_dqs_n>),                      //                               .mem_dqs_n
  •         .memory_mem_odt                        (<connected-to-memory_mem_odt>),                        //                               .mem_odt
  •         .memory_mem_dm                         (<connected-to-memory_mem_dm>),                         //                               .mem_dm
  •         .memory_oct_rzqin                      (<connected-to-memory_oct_rzqin>),                      //                               .oct_rzqin
  •         .clk_clk                               (<connected-to-clk_clk>),                               //                            clk.clk
  •         .reset_reset_n                         (<connected-to-reset_reset_n>),                         //                          reset.reset_n
  •         .hps_0_h2f_reset_reset_n               (<connected-to-hps_0_h2f_reset_reset_n>),               //                hps_0_h2f_reset.reset_n
  •         .hps_0_f2h_cold_reset_req_reset_n      (<connected-to-hps_0_f2h_cold_reset_req_reset_n>),      //       hps_0_f2h_cold_reset_req.reset_n
  •         .hps_0_f2h_debug_reset_req_reset_n     (<connected-to-hps_0_f2h_debug_reset_req_reset_n>),     //      hps_0_f2h_debug_reset_req.reset_n
  •         .hps_0_f2h_warm_reset_req_reset_n      (<connected-to-hps_0_f2h_warm_reset_req_reset_n>),      //       hps_0_f2h_warm_reset_req.reset_n
  •         .pio_led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connected-to-pio_led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    pio_led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         .pio_button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connected-to-pio_button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 pio_button_external_connection.export
  •     );

做到这里硬件系统就设计完成了!

4、关于中断号
    从上图看到,我们的中断是挂在f2h_irq0上,实际的物理中断是多少呢,需要认真看手册了
总共fpga到arm的有64个中断源,分别分配在f2h_irq0和f2h_irq1上,所以上面的设计对应的物理中断号是77,记住了哦,下面还有用!

5、产生中断源
简单的写了一个计数器,作为中断源,如下:
  • module count_int (
  •     input clk,
  •     input reset,
  •     output avl_irq
  • );
  • reg  [31:0] s_cnt;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     begin
  •         if (!reset)
  •             s_cnt <= 32'd0;
  •         else
  •             s_cnt <= s_cnt + 1'b1;
  •     end
  • assign avl_irq = s_cnt[24];
  • endmodule

把输出挂在HPS的模块上就可以
  • .pio_button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avl_irq)

6、linux驱动
1)首先要告知内核,要挂在这个中断啊,dts中需要添加
  •   altera_pio: gpio@0xff200000{
  •                         compatible = "altr,pio-1.0";
  •                         reg = <0xff200010 0x10>;
  •                         //reg = <0xff200000 0x10>;
  •                         interrupts = <0 45 4>;
  •                         //interrupts = <0 40 4>;
  •                         altr,gpio-bank-width = <32>;
  •                         altr,interrupt_type = <2>;                //failing edge
  •                         #gpio-cells = <2>;
  •                         gpio-controller;
  •                         //inter_gpios = < &altera_pio 0 1 >;
  •                         #interrupt-cells = <1>;
  •                         interrupt-controller;
  •                 };

注意:
  • reg = <0xff200010 0x10>;和上面的地址分配是对应的
  • interrupts = <0 45 4>;,这个45需要加上32,那么和上面的中断号77也是对应的

2)挂载自己的驱动程序
还要告知内核,我用了它的哪个中断源,取个名字叫key_int吧
  • key_int {

自己写的简单驱动如下:
  • #include <linux/init.h>
  • #include <linux/module.h>
  • #include <linux/kernel.h>
  • #include <linux/device.h>
  •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 #include <linux/leds.h>
  • #include <linux/io.h>
  • #include <linux/uaccess.h>
  •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 #include <linux/cdev.h>
  • #include <linux/types.h>
  • #include <linux/fs.h>
  •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 #include <linux/irq.h>
  • #include <linux/of.h>
  • #include <linux/of_gpio.h>
  • #include <linux/of_device.h>
  • #include <linux/gpio.h>
  • int key_gpio;
  • int key_irq;
  • /*******************************************/
  • //中断处理函数:
  • static irqreturn_t key_interrupt (int irq, void *dev_id)
  • {
  • //       printk("=============key_interrupt=============\n");
  •         return 0;
  • }
  • int button_releas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
  •     return 0;
  • }
  • int button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
  •         int result;
  •         struct device_node *node = pdev->dev.of_node;
  •         key_gpio = of_get_named_gpio(node,"inter_gpios",0);
  •         key_irq = __gpio_to_irq(key_gpio);
  •         printk("=============key_irq = %d=============\n",key_irq);
  •         result = request_irq(key_irq, key_interrupt,IRQF_TRIGGER_FALLING, "key_int", NULL);
  •   if(result)
  •        {
  •           printk(KERN_INFO"[FALLED: Cannot register Key  Interrupt!]\n");
  •        }
  •         return 0;
  • }
  • static struct of_device_id altera_gpio_of_match[] = {
  •         { .compatible = "altr,key-int", },
  •         {},
  • };
  • MODULE_DEVICE_TABLE(of, altera_gpio_of_match);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button_fops = {
  •         .driver = {
  •                 .name        = "key_int",
  •                 .owner        = THIS_MODULE,
  •                 .of_match_table = of_match_ptr(altera_gpio_of_match),
  •         },
  •     .probe = button_probe,
  •     .remove = button_release,
  • };
  • // 模块加载函数
  • static int __init button_init(void)
  • {
  •     printk(KERN_ALERT "key modules is install\n");
  •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button_fops);
  • }
  • // 模块卸载函数
  • static void  __exit button_cleanup(void)
  • {
  •     printk("Goodbye,chenzhufly!\n");
  •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button_fops);
  • }
  • module_init(button_init);
  • module_exit(button_cleanup);
  • MODULE_AUTHOR("chenzhufly");
  •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7、测试
看到key_int了吗?

8、小结
1)学习的过程总是苦逼的,但结果总是异常的简单明了,纵观下来,其实所涉及的东西并不多,但如何能在一开始就融汇贯通,难度相当的大啊
2)soc中断设计比传统的arm+fpga架构要好使很多,避免很多麻烦的事情,自从调通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它
3)提醒一下3.10内核的linux版本,不支持arm端的IO中断,有需要的需要自己移植了,不要再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了

网友:
let me look care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