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请教大神,用Rogers5880压制多层板,板之间用什么材料粘在一起?

楼主(2019-04-16):
请教大神,
如果用Rogers5880压制多层板,板之间用什么材料粘在一起?
材料是什么属性,介电常数等,如果再中间某层金属板刻缝隙,那缝隙的材料是空气、5880还是其它材料,与缝隙大小有关系吗?非常感谢!

网友:
Two categories of adhesive systems, thermoplastic and thermoset, have been used when bonding
RT/duroid 5870/5880 multilayers. Thermoplastics, such as DuPont’s FEP film or Rogers’ 3001 film, are typically selected when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the adhesive layers are critical.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and dissipation factor of FEP is 2.1 and 0.0003.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and dissipation factor of 3001 film is 2.28 and 0.003. Thermosets, such as FR-4 prepreg can be chosen
when electrical properties are less critical.

网友:
是用半固化片粘在一起的。比如RO3001、或者Taconic的HT1.5材料。
缝隙的材料是仍然是半固化片。因为在高温高压下,熔化状态的半固化片被挤进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