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define LCD1602_4PINS 宏定义

楼主(2019-04-16):
问个问题:#define LCD1602_4PINS 宏定义

(1)在LCD1602实验中,经常出现: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而头文件中中好像定义LCD1602_4PINS也没干啥啊?

(2)是不是写完#define LCD1602_4PINS,之后的的代码都包含在其作用域下?

网友A:
朋友,我和你一样,也在看这段程序,可是我发现,这个程序的给的真让人无语了,我怀疑他根本就是在增加程序的复杂度,然并卵啊,你完全可以把程序写成这样
#include"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因为我发现,他之前在main函数里面就定义了LCD1602_4PINS  也就是他还说什么  #ifndef  LCD1602_4PINS(假如没有定义 LCD1602_4PINS),这不是让人无语吗?我怀疑他们只是在某个程序里面截取了一段程序过来,然后改成可以实现功能的程序即可,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程序的简洁性,不负责任的卖家

网友:
是可以省去四位数据传输时的情况,不写这条语句的时候默认为8位数据传输,        用8位就ok了,程序还变简单了,将#ifndef    LCD1602_4PINS 后的初始化可以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和你一样,也在看这段程序,可是我发现,这个程序的给的真让人无语了,我怀疑他根本就是在增加程序 ...

我用的也是普中的,其实他main 函数 里面没有定义 LCD1602_4PINS ;你那样修改是选择了4线传输,没有问题;确实实际写的话选择一种就可以了,不需要写这么复杂,还用到ifndfine;编者可能是想告诉读者可以有两种选择方式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明白了

没事 有问题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