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信号源的关键指标有哪些?

楼主(2019-04-16):
请大神说的通俗易懂些,我只会测试一下直放站整机及相关模块,频谱、只会用一些基本功能,非常感谢!

网友:
波形 带宽 幅度 频率 相位 信噪比

网友:
对于直放站,首先是基本的基本的射频指标,需要关注:
1、信号源带宽。保证你满足频率范围
2、信号的输出功率范围,保证你的有足够动态范围的信号功率调整,以便测试直放站的功放谐波,杂散等
3、功率输出调节的控制精度。以便你准确的控制输出信号功率,
4、信号源本身的杂散,谐波指标。避免对直放站的测试造成影响。
5、信号源的频率切换时间,稳定时间。 这个要求针对一般射频指标测试和制式测试。
6、信号源相噪。这个要求针对一般射频指标测试和制式测试。

网友:
其次,针对特定制式测试。现在的直放站都是要针对响应的信号制式来放大的。 需要关注:
1、有能力输出对应的制式信号
------检查该制式的发射测试,接收测试要求,有能力输出对应的测试信号。
2、良好的相噪,输出高EVM 信号
3、要求的高的频率稳定时间。
4、好的射频信号开关时间,快速的时间上升,及下降时间。且无大的调制铺。
-------这部分要求,都是根据具体的制式测试要求来,其根本的要求是信号源的输出信号质量高到不影响直放站的指标测试结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