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管和tvs管的区别在哪里?譬如说,tvs有钳制电压,esd管很少有这个参数?

楼主(2019-04-16):
ESD管和tvs管的区别在哪里?譬如说,tvs有钳制电压,esd管很少有这个参数?

网友:
ESD管这种称呼非专业术语。其实两者是同一器件。TVS二极管除了用于防雷过压保护外,亦用于ESD静电防护。

网友:
防静电,防浪涌是两个方向 ESD静电脉冲电流小,电压高,而浪涌(SURHE)一般电流
TVS二极管吸收能量大,适合浪涌防护,ESD保护二极管吸收能力小,但反应速度快,适合静电防护

网友:
TVS分大功率和小功率,小功率用来防ESD,所以也可以叫ESD管,大功率是用来防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