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常用的测量单位dBm、dBuV、dBuA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9-04-16):
    EMC常用的测量单位dBm、dBuV、dBuA到底是什么?

    EDA365原创 作者:EDA365-洁羽、EDA365-韦老师

    说说EMC中的常用测量单位:
    dBm、dBuV、dBuA
    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吧!

    洁羽老师

    高中学的对数,
    大家还记得不?

    (b网友:log?
    c网友:距离?电压?电流?看单位?
    a网友:电阻?电压?电流?)

    在EMC测量中,
    干扰的幅度可以用功率来表达,
    对吧?
    功率的测量单位通常用dBm。
    有人会问,
    功率的单位不是W吗——瓦特,
    就是发明蒸汽机的那个帅哥。

    其实dBm和W是一家的!

    lg是常用对数,
    也就是以10为底的对数。
    (b网友:这还得去复习对数!)
    从公式可以看出来,
    对mW常用对数后乘以10,
    就得到了dBm。

    也就是说:
    如果功率是1mW,那么就是0dBm;
    如果功率是10mW,那么就是10dBm;
    如果功率是100mW,那么就是20dBm。

    知识点:
    如果a的x次方等于N(a>0,且a不等于1),
    那么数x叫做以a为底N的对数(logarithm),
    记作x=logaN。其中,
    a叫做对数的底数,N叫做真数。
    (a网友:我刚复习完对数。)

    肯定有人会问,
    我们常见的RE测试单位不是dBm,
    而是dBuV,
    那么dBuV是什么啊?
    dBuV和V也是一家,
    是由uV经过计算得到的,
    是个电压单位。

    要注意的是,
    这个公式里是20,
    上一个公式是10,
    这是为什么???
    (b网友:为什么是乘20)

    好问题!
    为什么功率P的公式是乘以10?
    电压的公式是乘以20??
    这个答案不是高中公式,
    是初中物理!初中物理!初中物理!

    功率是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
    所以变成对数时,
    就会有2倍的关系啦。

    同理,
    如果我们用电流钳作为传导干扰测量,
    就会用到dBuA这个单位,
    和dBuV一样,
    这里就不多说啦,
    直接上公式:

    刚刚说了三个单位,
    分别是dBm、dBuV、dBuA,
    问个问题哈!

    首先,我们在初中,
    知道了P=U2/R,
    然后,我们在高中,
    又知道了对数的运算规则。
    那么
    ↓↓↓

    证明:
    对于50Ω系统,
    PdBm=UdBuV-107

    韦老师

    (有兴趣的美女帅哥们,
    可以试试用公式推导一下哦。)
    关于50Ω系统,
    功率和电压换算的推导,
    下面我来公布一下!

    (a网友:期待ing)
    很多同学会想起学校学的知识,
    ↓↓↓↓↓
    功率和电压的关系。

    这个公式两边取对数,
    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一步的计算,
    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之前提到的功率,
    是相对dBm,
    就是指dBmW。

    接下来,
    左边的就要换算成dBm了,
    右边的则换算成dBμV。

    进一步计算。

    应该没错吧?
    对于50欧姆的系统,
    R=50。

    在本子上推导的,
    大家忽略难看的字体。
    用公式推导证明:
    对于50Ω系统,
    PdBm=UdBuV-107的过程。

    (b网友:
    50系统指的是直流么?
    这个用途在哪没用过这个,
    能指导下么?)

    这个是指射频领域的特性阻抗。
    在考虑最大功率传输和最小损耗,
    50欧姆比较合适,
    所以就形成业界的一个标准。

    (b网友:特性阻抗也可以带到这个公式里面么?)
    在EMC的辐射发射可以用到这个。
    (c网友:这50欧姆,就是实验前端做的50R阻抗匹配吗?)

    辐射发射前置预放一般是xxdB,
    则辐射发射最终限值是dBμV,
    得到的最终结果,
    需要把测试线缆预放这些进行计算,
    这个计算过程,
    实际用到了功率和电压的计算。

    我们没感觉,
    好像只看到结果是dBμv,
    实际在程序里设好了。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2020-08-05):
    通俗易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