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的输出阻抗计算

楼主(2019-04-16):
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高手,音频功放的输出阻抗怎么计算,或者测试方法;我用这个工式:Ro=ΔU/ΔI=(U1-U2)/(I2-I1)测试出来的结果每一次都不一样。

网友:
功放的阻抗要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才能测。

      1、首先需要弄有50Hz的信号源,把扬声器取下来,换一个电阻上去,电阻阻值比扬声器标称阻抗略高一点。输入端接上信号,万用表拨到交流电压档,测电阻两端电压。
      2、接一个相同的电阻,与前一个电阻并联,再测两端电压。第二次的电压一定比第一次低,如果相反,说明测量有误差,需要重测。如果差别小到看不出来就并联3个电阻。
      3、计算方法:设电阻为R,第一次测得电压为U1,第二次测得电压为U2,则有:
            I1=U1/RI2=U2/0.5R
            Ro=ΔU/ΔI=(U1-U2)/(I2-I1)=R×(U1-U2)/(2U2-U1)。
      Ro即功放的输出阻抗。如果是音频功放则输出阻抗在0.1Ω以内,是复阻抗且随信号频率、电源电压、所接负载特性、环境温度等因素变化而变化。

网友:
    使用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也可以计算出功放的输出阻抗, 前提条件是负载也是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