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使用心得

楼主(2019-04-17):
1、网上查找skill,下载,放到专用路径下
2、修改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linit,添加skill路径,load skill
3、单独创建一个skill ,注册命令名称与快捷键
axlCmdRegister( "quick_grids" `Quick_Grids)
axlSetFunckey("sg" "quick_grids")

网友A:
我在365论坛里下载好skii,但是不会调用,可以说一下方法吗

网友:
    直接安装,再打开软件就应该会看到,ctrl+s也可以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365论坛里下载好skii,但是不会调用,可以说一下方法吗

    论坛下载的可以直接安装的,如果找的其他Skill,可以参考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