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舵机,旋转0度时舵机一直在发力是为什么

楼主(2019-04-17):
51控制舵机,旋转0度时舵机一直在发力是为什么

pwm20ms周期输出0.5ms的高电平,应该旋转0度,结果舵机虽然不转但一直嗡嗡响,其他角度都没问题,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抖舵现象。。。主要考虑电压不够还是不稳吧。再就是你输出的pwm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舵现象。。。主要考虑电压不够还是不稳吧。再就是你输出的pwm不稳定?

我看了一下论坛其他人写的程序里面有这样一个判断

    if(flag!=29||jd!=1)      //这个判断是为了在0度时让信号线只输出30个周期的PWM信号,然后就让信号线为低电平
    {
            if(count<jd)              //判断0.5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pwm=1;                  //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else
              pwm=0;
    }

难道在0度抖舵是常见现象吗 舵机是SG90 9g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论坛其他人写的程序里面有这样一个判断

如果是io口模拟的pwm,不会真的有0v,应该强制加一句让他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