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磁芯详解

楼主(2019-04-17):
磁芯是增强电感线圈中磁导率的重要材料,可以极大的提高电感器的感量(L),本文将简单介绍电感磁芯材料有哪几种,各自性能什么特点?

在增益电感选型中心的产品列表中,除去线圈类产品(包括:空心线圈、自粘线圈、扁平线圈等),其他所有的绕线电感及一体成型电感,均会使用到磁芯。磁芯材料可以有效的提高电感线圈产生的磁导率,使电感量有极大的增大。根据磁芯材料的不同,则表现出来的性能也会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地了解一下磁芯材料。
一、常用的电感磁芯材料有哪几种?
磁芯材料就是俗称的铁芯,按材料成分区别,常见的有:铁粉芯,铁镍磁粉芯(高磁通磁粉芯),铁硅铝磁粉芯,铁镍钼磁粉芯,铁氧体磁芯等。根据电感分类不同,成型的磁芯材料一般做成棒形,环形,E形等不同形状,各种磁芯材料特点也有所不同。
二、电感磁芯材料性能各有什么特点?
因为组成成分不同,所以不同的电感磁芯材料,在性能和作用上都有不同特点,下面增益电感小编就作个简单的对比

1、铁粉芯:铁粉芯一般由100%铁粉购成,是众多磁芯材料当中磁导率较小的一种,成型的铁粉芯材料一般以环形,E形,X型和棒形出现,使用广,成本相对其他材料更低也是其重要特点。增益T系列磁环电感线圈即采用此材料。
2、铁镍磁粉芯:又被称为高磁通铁粉芯,铁:镍合金粉比例1:1。从名字即可知这种磁芯材料具备较高的磁通量的特点,导磁率高于铁粉芯。通常用做大型交流电压中滤波储能电感中,在开关电源类产品中较为常用。
3、铁硅铝磁粉芯:铁硅铝磁粉芯具备良好的耐电流性,导磁率高于铁粉芯,储能效果比铁镍钼磁粉芯还要好,因此也被用在开关电源中的储能电感和滤波器中的磁芯材料。
4、铁氧体磁芯:通常指的是锰锌系铁氧体,其他的如镍锌系铁氧,镁锌系铁氧体使用较少。铁氧体磁芯材料的形状比较多,棒形、工字形、帽形、单孔、双孔、四孔、 U 形、罐形、 E 形、 EI 形, EC 形、 RM 形, PQ 形、 EP 形等。导磁率范围也较广。
下面是几种磁芯材料性能的详细对照表
电感器磁芯材料性能特点对比

性能特点\材料Iron Powder
(纯)铁粉芯Hi-Flux
铁镍磁粉芯(高磁通铁粉芯)Super-MSS
铁硅铝磁粉芯MPP
铁镍钼磁粉芯Ferrite
锰锌系铁氧体磁芯
磁芯材料成分100%铁粉50%镍和50%铁合金粉85%铁9%硅和6%铝合金粉81%镍17%铁2%钼合金粉锰锌氧化物与铁氧化物的陶瓷状结合体
气隙形式分布在磁芯内部分布在磁芯内部分布在磁芯内部分布在磁芯内部离散,单独的气隙开口
气隙自身构成有机和无机粘合剂无机粘合剂无机粘合剂无机粘合剂空气
直流偏磁场下,磁导率降低到50%时的直流偏磁场数值5600A/m(安/米) 70Oe(奥斯特)9500A/m(安/米) 120Oe(奥斯特)7200A/m(安/米) 9Oe(奥斯特)8000A/m(安/米) 10Oe(奥斯特)5600A/m(安/米)70Oe(奥斯特)
典型磁芯损-在100 kHz,0.05Tesla特斯拉(500高斯)测试条件800 (mW/cm3)260 (mW/cm3)200 (mW/cm3)120 (mW/cm3)230 (mW/cm3)
典型磁导率变化百分比-在交流AC磁场从0-0.4特斯拉(0-4000高斯)+260%7%-20%-6%-
磁导率范围3 到 10014 到 16026 到 12514 到 350由气隙开口尺寸决定
典型磁芯损耗( 50 kHz, 0.05 Tesla测试条件下 (mW/cm3))330 (磁导率-75.)170
(磁导率-125)80
(磁导率-125)55
(磁导率-125)由气隙开口尺寸决定
居里温度 (℃)750℃500℃600℃400℃200℃
最大工作温度 (℃)75-130℃130℃ 到 200℃130℃到 200℃
磁芯形状环开或EX开等一般环形环形,E形,罐型等
磁芯成本低高中等高中等
特别说明:
居里温度:也称为居里点或者或磁性转变点,表示磁芯材料由铁磁相转变成顺磁相的温度,高于居里温度时,磁芯材料的磁场容易受周围磁场改变,磁性可能会消失,整个电感的性能会有很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