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时候wirebond线交叉,这样能绑定吗?

楼主(2019-04-17):
设计的时候wirebond线交叉,这样能绑定吗?如下图

网友A:
图好象不太对,很少见这样打线的

网友B:
为什么一个pad上打2根线

网友(点评):
有时有需要的,电性能及过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好象不太对,很少见这样打线的

两个芯片叠一起的,第一排大线是下面一个芯片的,第二排大线是上面一个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个pad上打2根线

是两个一样的芯片,两个pad叠一起了

网友:
不同层不同排,应该是可以的,出个文件去工厂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这样玩过

网友:
    不同芯片打在不同层上应该可以,但是这个die pad怎么放?

网友(2020-08-04):
    不要这样设计,就算能做报废率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