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ADS仿真所得的晶体管的IV曲线和datasheet中给出差距很大

楼主(2019-04-17):
使用的晶体管:ATF-52189
datasheet中给出的IV曲线

ADS仿真电路图:

ADS仿真结果:

可以看出相应的VDS所对应的IDS和datasheet中给的相差很大啊。晶体管的ADS模型我就是用的厂家所提供的。
请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ADS 原理图的很经典。

网友:
下面要检查
1、ADS 的库调用。现在不同的ads 版本对库文件的调用方式不同
2、检查器件资料和仿真文件的对应关系。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layout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layout仿真

这个说法有问题。
V-I曲线仿真属于直流仿真。
Layout不会影响直流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