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屏蔽线如何做浪涌试验?

楼主(2019-04-17):
本人菜鸟,请教大神,
屏蔽线如何做浪涌试验,浪涌干扰是加在屏蔽线的屏蔽层与辅助设备的接地之间吗,这种干扰是共模方式吗,普通的浪涌设备可不可以做,可以做的话,如何施加。非常感谢!

网友A:
针对直流电源线端口做浪涌直接将浪涌发生器输出端直接加到电源两端和PE端即可,信号线端口做浪涌时将浪涌发生器输出信号叠加到信号线上,注意屏蔽层要一点可靠接地。

网友:
大家要注意一下EN 61000-4-5:2014 新标准的屏蔽线打法和原来标准有变化了,

1.对于单端接地的屏蔽线,新标准采用CDN法(和非屏蔽线方法一致)。

2.对于双端接地的屏蔽线,新标准采用直接注入法,但是增加了18uf的耦合电容。 对于直接注入法我们要求的是EUT除了被测端口能够通过远端辅助设备接地之外,其他端口是通过隔离变压器和参考地隔离开的!这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直流电源线端口做浪涌直接将浪涌发生器输出端直接加到电源两端和PE端即可,信号线端口做浪涌时将浪涌发 ...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被测设备EUT与辅助设备AE的电源端口要加隔离变压器,是为了保护试验室的其它设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被测设备EUT与辅助设备AE的电源端口要加隔离变压器,是为了保护试验室的其它 ...

那个作用去耦, 你不接隔离变压器而接去耦网络更好(标准推荐),但是要注意做直接注入法时EUT的电源保护接地不能接去耦网络的地。

网友:
这一块好多实验室的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
有线企标要求高的,屏蔽线按非屏蔽的要求来做8线对地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