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如何关联多个原理图?

楼主(2019-04-17):
        图纸比较负责,原理图打印出来后几乎小到看不见,把原理图按照功能分开绘制,但是在PCB导入的时候,发现不能将这几张原理图上的器件全部导入PCB,请大神指导

网友A:
工程有没有把原理图全部包含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有没有把原理图全部包含在内?

在同一个工程里面

网友B:
导入的时候不是有对话框吗,里面没有显示什么错误?

网友C:
应该会报错的吧?没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入的时候不是有对话框吗,里面没有显示什么错误?

上面报错了,大概意思就是这几个原理图没有关联在一起,请问怎么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会报错的吧?没操作过

会报错的

网友:
能截个图吗,看不懂。
顺便把你的工程也截个图看看。
原理图分开,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所以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清楚问题出在哪里的。

网友D:
把所有的原理图和PCB文件放在同一个工程文件中,然后点击菜单里的Project,下拉菜单里边有Component Links,点进去,出现的对话框里边点击全部向左的按键,然后勾选最下面的匹配设置,可以按Designator、Footprint之类的匹配,然后点最左下角的ADD Pairs Matched By,然后原理图和PCB板能匹配上的就会跑到右边,匹配不上的就还在左边,然后再去查找匹配不上的原因即可。

楼主(2019-06-11):
引用 网友D:
把所有的原理图和PCB文件放在同一个工程文件中,然后点击菜单里的Project,下拉菜单里边有Component Links, ...

谢谢大神啊,和我师傅给我讲的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