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混频二极管

楼主(2019-04-17):
请教大神,
信号频率20-26GHz,混频器为两个二极管串联,IF输出在两个二极管中间。见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没见过这种封装的。

网友:
很奇怪的封装。
感觉是定制的二次封装

网友:
管芯Bonding,客户不想让你们知道二极管的具体型号。

网友:
楼主,想请教一下图中检波电路原理

网友:
楼上,你的电路应用是不是微波感应器的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