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距离是怎么算的?是从天线最前端到EUT最前端?听说有个什么天线参考点?

楼主(2019-04-17):
EMC测试距离是怎么算的?是从天线最前端到EUT最前端?听说有个什么天线参考点?

网友:
喇叭天线应该是从喇叭口,对数周期应该是前后阵子中间,双锥应该是中间,这个做测试和仪器的兄弟应该比较清楚。

网友A:
看你哪种天线。对数周期天线,天线上一般有标记定位点的。如果是其他天线一般就是前端(顶端)或者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哪种天线。对数周期天线,天线上一般有标记定位点的。如果是其他天线一般就是前端(顶端)或者中心。

双锥天线从那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锥天线从那算?

双锥中心连接杆 顶端算。

网友:
每个天线都有刻度标识,从该标识到转台中心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