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工程师EMI整改经验分享

楼主(2019-04-18):
    转——一个工程师EMI整改经验分享

       我们经常接触用电的东西大概分ITE,音视频,家用电器,和灯具,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东西的一般都需要测试传导,空间辐射/骚扰功率,谐波,电压闪烁。根据标准不同而不同。
       传导主要是通过导线传播的。所以我们整改时主要在滤波方面入手。和辐射一样针对不同频率,所用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很多东西涉及到PCB 设计,排版。这方面我就不讲了,我也不是很懂啊。现在我们就讲成品的整改好了。
       以我接触的产品看来,开关电源类产品的频率大概分四段:150K、400K、4M、20M、0M,这样分的好处是找问题迅速,一般前一段的主要问题在于滤波元器件上。小功率开关电源用一个合适的X 电容和一个共模电感可消除,从增加的元件对测试结果来看,一般电感对AV 值有效,电容对QP 值有效。当然,这只是一般规律。电容越大,滤除的频率越低。电感越大(适可而止),滤除的频率越高。400K-4M 这一段主要是开关管,变压器等的干扰。可以在管与散热片之间加屏蔽层(云母片),或者在引脚上套磁珠。吸收电路上套磁珠有时也很有效。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Y 电容也是不容忽视的。次级对初级高压端合适还是低压端有时候对这段频率影响很大。除此之外,调整滤波器也可以抑制其骚扰。4M-20M 这段主要是变压器等高频干扰,在没有找到根源前,大概通过调整滤波,接地,加磁珠等手段解除,有时也可能是输出端的问题。20M 以后主要针对齐纳二级管,输出端电源输入端整改。一般是用到磁珠,接地等。值得注意的是,滤波器件因该远离变压器,散热器,否则容易耦合。
       镇流器整改原理和开关电源类似,但是前部分超标并非调整滤波器件就都可以解除,最有效的办法是Y 电容金属外壳,外壳再连接地线。磁珠对高频抑制效果不错。其他的大同小异。
           家电类很多都涉及到马达,好的马达,一般一个电容就可以通过传导。频率高一点可以考虑加磁环。很多马达是需要用到Y 电容的,通常是电刷对机壳。机壳接地或不接根据情况来。
           下面说说空间辐射吧,想必大家也参加过不少培训,从原理到设计到走线。。。。后悔没专心。
现在我讲点实用的,拿大家熟悉的PC 来举例吧。我也是分几部分来查原因。30-300-600-1000M,这些都不是一个准确的频率。前一段主要是通过引线传播,解决问题先得找到问题。所以你就找个超标点,把EUT 调到超标最严重的位置,一个一个拔。频率降了,就说明这个有问题。频率再高点,拨光所有周边虽然频率有点改善还是超标,你不妨用手去挡或者接触机壳。或者打开机壳摆弄一下走线,只到找到最有影响的原因。最后一段自然就是空隙的原因了。如果不在PCB上找解决的方法,只有加吸收材料,接地和屏蔽这几种方法,不过这也是几种比较适用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手里通常要有以下材料:导电泡棉(塞缝的),铜/铝箔,扣式磁环,弹片等等。辐射就象个水塔,哪里有口就往哪里跑,有时候这边好了,那边又不行。所以要注意内部的走线等防止耦合等。
           对于家电和音视频,功率辐射超标现象也很常见。
           回说到功率辐射,今天恰好改了一个吹风机,就拿这个样品做例子吧,这玩意120V,功率辐射在114M 以上突然一路狂飚,到300M 的时候基本在70dbu/W,观察其机构:电源线进来套一磁环,跨一X 电容,然后就发热丝,分压后整流给24V 直流马达供电。象这种结构按理说不会有太大干扰,看到突然增高的频率,马上想到可能是某个元件失效,或者某个元件工作频率。于是做了一部分整改,比如电极端加电容,加磁珠等,结果还是余量不足。因为问题很明显出在电机,为了不增加成本,让整改变得有意义,所以让客户提供了两款小马达,和新样品。测试结果很低很理想。
       以上废话的心得是:在无法接受成本的时候,就换核心部件。马达类产品最好备不同厂家的样品,如果是测试马达,就多备用几个。交流马达的碳刷产生的干扰比较常见,可以整改电感和电容。磁环在这类产品中优势比较明显。

网友:
    说的很对,楼主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