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所有的I/O口都被强制拉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17):
求助:请问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所有的I/O口都被强制拉高是怎么回事?

现在用的是LPC1768芯片,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所有的I/O口都被强制拉高了,导致部分电路自运行,请问有木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不光是烧程序,上电复位瞬间也是这样,使用51核的单片机时,根据实际电路,做好电阻下拉,下拉电阻使用4.7K或5.1K就可以了

网友B:
当然有,但是那是的输出电流很小,用一个下拉电阻把它拉低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但是那是的输出电流很小,用一个下拉电阻把它拉低就解决了

用了下拉电阻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烧程序,上电复位瞬间也是这样,使用51核的单片机时,根据实际电路,做好电阻下拉,下拉电阻使用4.7K ...

试了用下拉电阻 但还是被强制拉高状态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用下拉电阻 但还是被强制拉高状态怎么回事

我遇到过上电复位为高的情况,使用5.1K下拉解决了
烧程序的时候为高我也遇过,但是没有理会,因为烧完就好了
如果是量产产品,芯片都是烧好程序才焊上去的
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好办法,实在不行,考虑投入ARM架构怀抱吧
现在ARM也有1、2块的片子了,功能绝对比单片机强大

非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加非门电路,IO后面加一级非门,但是成本又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上电复位为高的情况,使用5.1K下拉解决了
烧程序的时候为高我也遇过,但是没有理会,因为烧完就 ...

好的谢谢,还有请问下加个非门是怎么个逻辑啊,这个单片机里面的电路我还不大懂

加非门直接把高电平变低电平?那我需要输出高电平的时候怎么办?程序里面逻辑全要改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请问下加个非门是怎么个逻辑啊,这个单片机里面的电路我还不大懂

对,加非门之后,程序里面的逻辑反过来,而且驱动能力更强。
但是成本增加了,需要权衡清除,最好的是下拉解决,下拉解决不了可能跟你后面的电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加非门之后,程序里面的逻辑反过来,而且驱动能力更强。
但是成本增加了,需要权衡清除,最好的是下 ...

明白了 感谢

网友:
以前见过,用5.1K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