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MT的飞针测试资料怎么出

楼主(2019-04-17):
    SMT问我要飞针测试资料,目的是测元件类型和元件值得

网友:
    一般都是板厂做飞针测试,没有SMT 厂要过。元件类型和值不是在BOM 里就有么?

    BOM是你期望的,实际贴成什么样只能测试
    BOM是你期望的,实际贴成什么样只能测试
    BOM是你期望的,实际贴成什么样只能测试

网友A:
    板厂测吧,GERBER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厂测吧,GERBER就行。

板厂测的是板子有没短路,短路吧     SMT要测试元件有没有贴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厂测的是板子有没短路,短路吧     SMT要测试元件有没有贴对

    板厂的飞针测试资料是从Gerber中提取出来的,你也可以提供ipc文件。但是没想明白SMT 在过炉完成后怎么做飞针测试,焊盘都被器件遮挡了,很多器件表面还是没有焊盘的。电阻的值很容易测,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晶振芯片,要怎么测?他怎么确定要测的焊盘是属于哪个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厂的飞针测试资料是从Gerber中提取出来的,你也可以提供ipc文件。但是没想明白SMT 在过炉完成后怎么做 ...

一般都有测试点,没有测试点的探针戳焊盘,实在戳不下的手动测试,给SMT类似geber的文件,还有BOM,他们用资料在机器上编程,机器就自动测试了,你可以去贴片厂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有测试点,没有测试点的探针戳焊盘,实在戳不下的手动测试,给SMT类似geber的文件,还有BOM,他们 ...

    你说的是ICT?预留JTAG 测试点?我没太关注过SMT 测试这块,印象中没有挨个器件测试的步骤,那么多器件测下来很耗时间,而且现在用的最小器件是01005的,不好测。

    不过你说的提醒我了,以后可以留意下他们怎么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