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绘制完成后要给全部网络加泪滴吗?

楼主(2019-04-17):
PCB绘制完成后要给全部网络加泪滴吗?可以批量操作吗?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非常高的PCB,不用加。可以批量操作Route--Gloss--add fillet ,右边选net 然后框选所有网络即可

网友B:
像我最小宽度都有0.4mm,都是不加的。如果较细的线,还是加一下吧。
软件版本不一样位置不一样,AD17就不是楼上那样,而是在tools菜单下,Teardrops或经典的Legacy Teardro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非常高的PCB,不用加。可以批量操作Route--Gloss--add fillet ,右边选net 然后框选所有网络即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我最小宽度都有0.4mm,都是不加的。如果较细的线,还是加一下吧。
软件版本不一样位置不一样,AD17就不 ...

我用的是AD15版本,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通常板厂在处理工作稿的时候都是会加的

网友(2020-07-29):
    想加就加,不想别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