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路10MHz射频正弦信号和另一路 DC-3.5MHz 可变频率的信号合成一路输出给一...

楼主(2019-04-17):
射频电路问题,请教大神:

如何将一路10MHz射频正弦信号和另一路 DC-3.5MHz 可变频率的信号合成一路输出给一个调制驱动器?
每路信号大小大约2-5dbm,要求两路信号不能互串。采用什么样阻抗匹配电路比较好呢?既要合束后失真小,又要损耗尽量小。

请懂射频电路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因为信号包括直流部分,而频率不高,所以用运放做一个加法电路是最优选择。如果需要比较好的隔离,就用减法电路,但是会改变某一路信号的相位。需要保持相位关系的话可以再加一个反相器。

网友:
    混频 但是频率低 不一定行

网友:
    用LC器件搭一个高通滤波器和一个低通滤波器构成合路器。
    10M和3.5M频率差这么远,抑制要求不高,两个滤波器都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