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rge 共模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4-17):
请教大神,

有没有人了解 很多浪涌仪器可以设置 L+N 同时对PE 施加, 究竟是怎么施加的?  与L-PE的测量方式与结果有多大的区别?非常感谢!

网友:
有出现过L-PE没有问题,N-PE没问题
L&N-PE有问题
电路是理想情况下,应该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电流的变化是不是导入了新的问题?

网友:
泄放回路不好 有可能跑到其他地方了

网友:
浪涌测试仪器通道设置选择的

网友:
L+N 同时对PE和L-PE的区别在当LN防护器件同时动作时电流两个路径都走,当L的防护器件先动作,把电压钳位比较低,就相当L-PE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