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IO 口输出电压

楼主(2019-04-17):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STM32的IO口有没办法 输出不同电压值,要求是1-2个IO,  输出如 1.5V  2V 2.5V等电压 ,或者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的,谢谢!

网友:
STM32的IO口不能直接输出不同的电压。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顶一个,分压最简单

网友:
分压或电平转换

网友A:
输出不同的电压是做什么用的?IO口不能直接输出不同的电压值。可以加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不同的电压是做什么用的?IO口不能直接输出不同的电压值。可以加DAC

是一个矩阵键盘按键有4个,我想MCU采集到4个按键数据后转换成AD电压值输出去,因为接收设备只能读取AD电压值!

网友B:
通过ADC采样各按键所对应的模拟电压即可判断,参见下图:

网友C:
如果你是在 要求精度不高,其实是可以用IO口模拟PWM波然后转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在 要求精度不高,其实是可以用IO口模拟PWM波然后转电压的

想过用PWM模拟,但是接收设备只能接收AD电压值, 所以只能把扫描出来的按键数据转换成单个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ADC采样各按键所对应的模拟电压即可判断,参见下图:

兄弟,不是这个意思呢 ,是我MCU扫描到矩阵键盘的数据后,我MCU需要转换成AD给其他设备识别这个矩阵键盘的按键,其他设备只能识别AD电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用PWM模拟,但是接收设备只能接收AD电压值, 所以只能把扫描出来的按键数据转换成单个的电压值!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7958&highlight=PWM%2B%2B%E6%A8%A1%E6%8B%9F
后级要加RC电路,当然这种电路自己在实验室玩玩就好。生产有2个问题
1、一致性问题,因为电阻电容是有误差的所以很可以同样的占空比输出电压不一样。
2、因为你不知道外面的负载是多少,有可能你输出一样的占空比电压也不同。

个人建议你还是找一个IC或者用单片机的DAC口

网友:
找DAC省麻煩。

网友:
STM32L071KBU 可以看看。PA12,PA13

网友:
STM32F103有DAC

网友:
用STM32自带的DAC就可以啦;另外,你另一个设备如果对电压值要求不高的话《用不同电压值区域作为档级》,完全可以用一路PWM,加二级RC滤成直流电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D:
用三个IO端口驱动三个三极管就行。

网友: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一个运放,设计成加法器,三个IO分压作为三个加法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个IO端口驱动三个三极管就行。

我也想到这点,简单些,或者直接用2个电阻分压, 分压电阻供电直接用IO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