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文件怎样查看整板via的数量?

楼主(2019-04-17):
    如题,请教一下,Expedition文件怎样查看整板via的数量?

网友:
    你是ee哪个版本?

网友A:
    一般在设计报告中就有过孔数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设计报告中就有过孔数量显示

Design Status就有

网友:
    设计报告里面有

网友:
    版主 很好呀

楼主:
这个软件不会用,请教一下查看步骤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不会用,请教一下查看步骤可以吗?

楼主:
    找到了,感谢感谢!

网友B:
    全部框住一下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框住一下就看出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