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线宽快捷键。快速切换。

楼主(2019-04-17):
例如20mil切换到6mil或者4mil..画板的时候老是要去切换。请问这个怎么设置。allegro16.6

网友:
    在约束管路器里面可以给网络设置成线宽

网友A:
    二楼正解,设置好物理规则,走线就按规则走了,你为什么老是要切换线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设置好物理规则,走线就按规则走了,你为什么老是要切换线宽

可能是出pin的时候

楼主:
    如果设置20mil的GND,但是芯片的GND肯定走不了20mil,到时会报drc.。。。。

网友B:
    在ENV文件中添加“funckey *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xx”这条语句,其中*代表快捷键,xx代表需要的线宽,拉线时只需要按相应快捷键就会变为相应线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ENV文件中添加“funckey *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xx”这条语句,其中*代表快捷键,xx代表需要的线宽 ...

    学习下,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NV文件中添加“funckey *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xx”这条语句,其中*代表快捷键,xx代表需要的线宽 ...

    对,就是这个办法,只是不知道具体怎么设定。。。你这一说我明白了。

网友C:
    试了可以哦,很好用。感谢分享!
我把它弄成5种可选:
    funckey 1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8
funckey 2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10
    funckey 3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15
funckey 4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20
    funckey 5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30

网友D(2019-08-22):
引用 网友C:
试了可以哦,很好用。感谢分享!
我把它弄成5种可选:
funckey 1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8

请问怎么设置的呢?为什么我的显示不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设置的呢?为什么我的显示不可以呢

加入到ENV中去.保存退出,同时PCB软件也退出来。再打开即可使用!如下图示:

网友(2025-04-02):
    学习下,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