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根据封装形状, 生成place Keepout 的skill?

楼主(2019-04-17):
1, 建立PCB 封装时, 通常会加一个Assembly 外框, 以便日后布局, 摆件时做为 完全间距的参考依据. 如下图,红色框.
2, 是否有skill 可以根据封装的管角位置, 自动生成该层外框. (主要是针对不规则零件, 比如各种 connector)
3, 如果有, 是哪个?

谢谢!

Keepout

Keepout

网友:
Z_COPY  很管用

网友:
    同用z_copy

楼主:
    谢谢回复.
    1, 我想问的不是ZCOPY, 我知道zcopy
    2, Zcopy, 只是Copy, 或者放大, 缩小.并不是原始生成.
    3, 我想知道 '被copy' 的那个不规则框是如何生成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