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操作对电路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04-17):
LDO输入端有个大电容,断电时因为负载小,电容残电维持时间长,所以将电容两端短接放电,这样操作会不会对LDO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用小点容值电容不就好了

楼主:
只是好奇影响

网友:
小電容不就好了。

楼主:
为啥都要说换电容?不换电容能不能那么操作?

网友:
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短路放掉的是电容的电,对LDO没有影响。

网友:
1.负载小的化,这个LDO的电容没必要太大,纯粹浪费。
2.电容放电对LDO输出没有影响,LDO是线性稳压器件

网友:
電容死得比較快, 建議用電阻放電, 速度慢不到哪, 但是比較不容易"放鞭炮"

网友:
可以在LDO输出处加个电阻,用于放电就行了,如果对功耗有要求,电阻加大一点就行了

网友(2019-07-10):
    1.负载小的化,这个LDO的电容没必要太大,纯粹浪费。
    2.电容放电LDO输出没有影响,LDO是线性稳压器件
    3.断电时因为负载小,电容残电维持时间长 : 如果產品較複雜的話 , 有機會造成產品誤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