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单片机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9-04-18):
求助关于51单片机的串口问题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while(1)
                {
                if(RI==1)

                        RI=0;
                        P1=SBUF;

发送个fe,但是单片机的LED灯显示有问题啊,不知道哪里错了。。。求大神解答

楼主:
大神在哪里啊 = =

网友A:
虽然很不规范,但是已经测试过了,并没有什么问题,你看看你的硬件,有可能是跟你的开发板有关,p1口有多个用途,你先把它初始化哈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很不规范,但是已经测试过了,并没有什么问题,你看看你的硬件,有可能是跟你的开发板有关,p1口有多个 ...

找到问题关键了= =原来是我的串口助手软件没有选择16位显示。。难怪显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