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真是麻烦啊,里面的bcd转换我看的头都大了

楼主(2019-04-18):
DS1302真是麻烦啊,里面的bcd转换我看的头都大了

正常不是把用户输出的十进制数据转为BCD码才能被DS1302识别吗/*------------------------------------------------

前面数组定义是
unsigned char time_buf1[8] = {20,15,11,6,20,59,00,5};//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unsigned char time_buf[8] ;
麻烦大家看一下这个函数吧,这个函数的功能应该就是把十进制的时间改为二进制然后写入DS1302
所以注释的BCD码处理应该指的就是十进制转bcd码,可是安装这个算法完全算不出来BCD码,我们取i=1吧,那么就是

                tmp=time_buf1[1]/10;                            //15/10=1=tmp
                time_buf[1]=time_buf1[1]%10;             //15%10=5=time_buf[1]
                time_buf[1]=time_buf[1]+tmp*16;       //5+1*16=21=time_buf[1]
这个21很明显绝不是BCD码啊,还是我里面什么想错了?

网友A:
其实你程序应该是对的:15H = 21,所以15H转换为BCD码就是21H.

例如:11H要转换为BCD码,结果应该为11H = 17(十进制) ->17H(BCD码);
所以,可以这么算:11H/10 =1;11H%10 = 7; BCD码等于1*16+7=17H。
程序应该为
unsigned char Hex2BCD(unsigned char hex)
{
        unsigned char res;
        res = hex/10*16+hex%10;
        ruturn re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程序应该是对的:15H = 21,所以15H转换为BCD码就是21H.

BCD码不是一个四位的二进制数字吗?17H是怎么表示BCD码?而且这个BCD码处理后是要串行输出的,单单17H是怎样串行输出的呢?一口气问了两句,还望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BCD码不是一个四位的二进制数字吗?17H是怎么表示BCD码?而且这个BCD码处理后是要串行输出的,单单17H是 ...

附注:压缩BCD码与非压缩BCD码的区别—— 压缩BCD码的每一位用4位二进制表示,一个字节表示两位十进制数。例如10010110B表示十进制数96D;非压缩BCD码用1个字节表示一位十进制数,高四位总是0000,低4位的0000~1001表示0~9.例如00001000B表示十进制数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注:压缩BCD码与非压缩BCD码的区别—— 压缩BCD码的每一位用4位二进制表示,一个字节表示两位十进制数 ...

还是不明白计算出来的17H是怎么进行串口输出的,难道还要转一遍,把1和7再转成高四位和低四位二进制数字吗。不过明白了17H就是压缩BCD码了,只是那个算BCD码的算法是根据什么式子变得?我知道它是分别把个位和十位提出来,为什么最后个位还要加上十位乘16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计算出来的17H是怎么进行串口输出的,难道还要转一遍,把1和7再转成高四位和低四位二进制数字 ...

若DS1302输出的是BCD码,你要转成为十进制,则
unsigned char res BCD2HEX(unsigned char bcd)
{
     unsigned char res;
     res = bcd/16 *10 +bcd%16;
     return res;
};
例如:BCD码17H,则它代表的是十进数17,而十进数17 = 11H;
计算过程为:分离出17H的高四位(为1),低四为(为7),再1*10 +7 = 17 =11H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DS1302输出的是BCD码,你要转成为十进制,则
unsigned char res BCD2HEX(unsigned char bcd)
{

说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