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GND与屏蔽机壳通过电容和电阻连接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18):
请较大神,单板GND与屏蔽机壳通过电容和电阻并联连接,以前只见过通过电容连接,那么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

网友:
应该是为了过EMC,这样整机就相当于被GND完全包裹,形成屏蔽,电容则是为了过静电。

网友:
电流对噪声回流有帮助

网友:
单板GND与屏蔽机壳应该直接相连,二者搭接点越多、搭接阻抗越小EMI性能越好

网友:
我觉得EMC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