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需要测试几个面?

楼主(2019-04-18):
请教大神,在61000-4-3标准中有下面图中的话,那么多小的EUT可以少测几个面呢,或者EUT的顶部和底部也要测试吗?非常感谢!

网友:
顶部和顶部不需要,按设备正常安装方式,正常4个面都要测,但如果没有开孔不影响是可以不测

网友:
只需要测试四个侧面,具体根据EUT实际情况而定,比如说EUT的左右两个测量为全金属且没有缝隙或缝隙已经搭接,则只做前面板和后面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