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RO3000系列板材,为什么会出现批次加工良品率较低,PCB板变形的情况?

楼主(2019-04-18):
采用RO3000系列板材,为什么会出现批次加工良品率较低,PCB板变形的情况?

网友:
良品率低你应该是板厂的工艺能力有问题,换家能力好点的板厂试试看。
你说的PCB变形应该是板子翘曲变形了的意思。这个可能是由于叠层设计不合理,导致叠层不均匀。

网友:
RO3000系列板材主要材质是PTFE,材质比较软,在PCB加工过程中,如果有烤板和磨板等工序就会造成PCB板变形,在以PTFE为主要基材的PCB加工过程中,尽量不要采用烤板和磨板等易使PCB板变形的工艺。

网友:
RO3000系列板材非常软,机械性能相当于小学生用的橡皮擦。
Z轴热膨胀系数也有点大。
所以在设计时,层叠要对称,不能太厚。
通常用于高频段,所以反面是大面积地,正面也要对称地大面积铺铜,能起到对称的机械加强筯作用,阻止形变。

网友:
77G应用?目前罗杰斯的混压或全压工艺,不是普通板厂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