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为什么edit BGA 选项没有

楼主(2019-04-18):
为什么我的菜单里面没有edit BGA ,书里面写的是有啊

网友:
估计是软件没破解好吧

楼主:
啊,难道要重装,但是其他功能都能用

网友A:
选择的版本不对,换个版本

楼主:
重装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的版本不对,换个版本

是什么版本,大神求指导

网友A:
你这是L版本的,要用XL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L版本的,要用XL版本

小弟愚钝,没太明白

网友:
    不要用APD, 用sip软件打开看看应该会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愚钝,没太明白

如图

2019-4-22 星期一 下午

2019-4-22 星期一 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又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原来还有这个坑,搞定

网友(2020-02-28):
引用 网友A:
    如图

你好,请问一下我用的17.2版本  在edit 下没有BGA选项 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