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上拉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求大神指教上拉下拉电阻的问题

这个cpu的引脚是输出out引脚,连到另一个芯片的地址线上,请问当开关关闭和打开时,到另一个芯片的地址信号有什么变化?

网友A: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用来确定芯片引脚输出的电压是处于各种状态的,按照你的图,如果开关合上,则输出高电平,打开则输出低电平~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用来确定芯片引脚输出的电压是处于各种状态的,按照你的图,如果开关合上,则输出高电 ...

那就和cpu输出的高低电平无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和cpu输出的高低电平无关了?

说错了一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确定该芯片引脚处于输入状态时的电压,输出的电压由你设置,你通过该芯片控制该引脚的寄存器来设定处于何种状态

网友B:
按照你的图,如果开关合上,cpu输出的高电平时,则输出高电平。cpu输出的低电平时,不论开关是否合上,都是输出低电平,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图,如果开关合上,cpu输出的高电平时,则输出高电平。cpu输出的低电平时,不论开关是否合上,都是 ...

那这张图又怎么解释呢?该芯片引脚是输入引脚,如果有上拉电阻一直将它确定在高电平,则与A点的输入电平完全没关系吗?

网友:
不闭合,看芯片输出决定,闭合就是高电平,和芯片输出无关。个人认为,请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张图又怎么解释呢?该芯片引脚是输入引脚,如果有上拉电阻一直将它确定在高电平,则与A点的输入电平 ...

当芯片读取该引脚状态时,除非给A点接地,否则只能读到高电平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