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de推挤时如何45度走线推入焊盘中

楼主(2019-04-18):
以前用15.7的时候可以轻松将45度走线推入焊盘中,现在16.6版本不知道哪里设置问题,只要是用slide推挤走线,到焊盘附近,就推挤不进去了。如下图

不得不删除走线,手动再add connect一下,目的是达到如下效果:

请教大神们,哪里可设置slide的推挤策略,可以让conner或者45度走线推挤到pad中?

网友A:
右边设置改一下呢

网友B:
走线的时候右键将此项前面的勾勾去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设置改一下呢

设置相同,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的时候右键将此项前面的勾勾去掉即可!

正解,就是它了!谢谢!!

网友:
有时候重连比推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线的时候右键将此项前面的勾勾去掉即可!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