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封装和实物PIN对不上,怎么处理?

楼主(2019-04-18):
根据器件sheetdata提供的封装画好PCB板后,在焊接器件的时候发现器件外面多了一个固定脚,怎么处理?

网友A:
要保证原理图和封装保持一致,检查一下

网友B:
封装设置成无用管脚就可以了吧

网友C:
有些会发热的器件会在器件背部多一个EP,但是datasheet引脚描述中又没有单列描述,这个EP一般是散热用的,如果没做,应该不影响使用,不过建议最好改一版加上,这个即可散热,也可以增强器件的牢固程度,对过振动试验会有帮助。

网友D:
PCB样品已经出来了,那只能把元器件多余的固定脚剪掉了,批量的话最好更新一版的。
这种失误容易出现在连接器封装上,避免这种设计失误,从两点出发:
1.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我的做法:逻辑封装和PCB封装连续的时间段画,逻辑封装只画电气管脚不画机械或其它无关管脚,PCB封装电气焊盘和机械焊盘都画,且同一网络的电气焊盘号相同,机械焊盘不命名焊盘号,这样后面在做管脚映射时降低失误风险
2.要把这种失误加进自己check list, 设计过程中要阶段性去检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原理图和封装保持一致,检查一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设置成无用管脚就可以了吧

设置成无用管脚,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会发热的器件会在器件背部多一个EP,但是datasheet引脚描述中又没有单列描述,这个EP一般是散热用的,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样品已经出来了,那只能把元器件多余的固定脚剪掉了,批量的话最好更新一版的。
这种失误容易出现在连 ...

check list应该只能检查一些通用性的问题吧,类似这种管脚问题怎么添加?可以细说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heck list应该只能检查一些通用性的问题吧,类似这种管脚问题怎么添加?可以细说下吗?

PCB布局和布线阶段,都要去检查一下封装的空焊盘,地焊盘,机械焊盘的网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