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GA-635P8超低噪声放大器,上电后测试NF,测得值比标称值大很多,标称值0.56,...

楼主(2019-04-18):
使用MGA-635P8超低噪声放大器,上电后测试NF,测得值比标称值大很多,标称值0.56,测得值为1.8,原因是什么?

网友:
估计原因很多:
输入输出的匹配与接地(含PCB Layout图形)?
工作点?
电源滤波是否干净?
……

网友:
1.工作偏置要满足器件要求
2、输入匹配要按照最小噪声系数进行匹配
3、测试板走线、测试的输入端的插损直接影响噪声系数。 还有测试电缆的影响

网友:
有可能是器件没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