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编程这些常见的错误终于会解决了(二)

楼主(2019-04-18):
QuartusII FPGA        错误集锦
1)QuartusII        对代码进行时序仿真时出现        Error: Can't continue timing simulation because delay annotation information for design is missing.
原因: 如果只需要进行功能仿真,        不全编译也是可以进行下去的,        但时序仿真就必须进行全编译(即工具栏上的紫色实心三角符号那项)。
全仿真包括四个模块:综合器( Synthesis )、电路装配器(        Fitter        )、组装器( Assember)和时序分析器( Timing Analyzer        ),任务窗格中会有成功标志(对号)。

2)在下载运行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
Warning: The JTAGcable        you are using is        not supported        for        Nios II        systems.
You may experience intermittent JTAG communicationfailures with this cable. Please use a USB Blaster revision B.
在运行之前已经将        .sof        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上面了,但是依然出现上面的问题。
解决:在配置的时候,在        run 之后,进行配置,选择                target        connection        ,在最后一项: NIOS II Terminal Communication Device        中,要选择        none(不要是Jtag_uart        )如果采用        USB Blaster ,可以选择        Jtag_uart        。
之后再 run 就 ok 了!

3)Error: Can't compile duplicate declarations of entity "count3" into library "work"
此错误一般是原理图文件的名字和图中一个器件的名字重复所致,        所以更改原理图文件的名字保存即可。

-------------------
1.Found clock-sensitive change during active clock edge at time on register ""
原因:vector source file                中时钟敏感信号 ( 如: 数据, 允许端 , 清零, 同步加载等 ) 在时钟的边缘同时变化        . 而时钟敏感信号是不能在时钟边沿变化的        . 其后果为导致结果不正确 .
措施: 编辑 vector source file

2.Verilog HDL assignment warning at : truncated with size
< number> to match size of target (
原因: 在 HDL设计中对目标的位数进行了设定        , 如:reg[4:0] a;        而默认为 32 位,
将位数裁定到合适的大小
措施: 如果结果正确 , 无须加以修正 , 如果不想看到这个警告        , 可以改变设定的位数

3.All        reachable        assignments        to data_out(10)        assign        '0',        register        removed by optimization
原因: 经过综合器优化后 , 输出端口已经不起作用了

4.Following        9 pins have nothing,        GND,or VCCdriving        datain        port        --        changes to this connectivity may change fitting results
原因: 有 9 个脚为空或接地或接上了电源
措施: 有时候定义了输出端口        , 但输出端直接赋‘  0’, 便会被接地  , 赋‘ 1’接电源.        如果你的设计中这些端口就是这样用的        , 那便可以不理会这些        warning

5.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原因: 是你作为时钟的        PIN 没有约束信息 . 可以对相应的        PIN 做一下设定就行了        . 主要是指你的某些管脚在电路当中起到了时钟管脚的作用                , 比如 flip-flop        的clk        管脚, 而此管脚没有时钟约束        , 因此 QuartusII        把“  clk  ”作为未定义的时钟.
措施: 如果 clk        不是时钟 , 可以加“ not clock        ”的约束 ; 如果是 , 可以在 clock
setting        当中加入 ; 在某些对时钟要求不很高的情况下        , 可以忽略此警告或在这里修改 :Assignments>Timing analysis settings...>Individual
clocks...>...

6.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device EPM570T144C5 are preliminary
原因: 因为 MAXII 是比較新的元件在        QuartusII        中的時序并不是正式版的        , 要等 Service Pack
措施: 只影响  Quartus        的 Waveform

7.Warning: Clock latency analysis for PLL offsets is supported for the current device family, but is not enabled
措施: 将 setting        中 的 timing Requirements&Option-->More Timing
Setting-->setting-->Enable Clock Latency        中 的 on 改 成 OFF

8.Found clock high time violation at 14.8 ns on register "|counter|lpm_counter:count1_rtl_0|dffs[11]"
原因: 违反了 steup/hold        时间, 应该是后仿真 , 看看波形设置是否和时钟沿符合
steup/hold        时间
措施: 在中间加个寄存器可能可以解决问题

9.warning: circuit may not operate.detected 46 non-operational paths clocked by clock clk44 with clock skew larger than data delay
原因: 时钟抖动大于数据延时        , 当时钟很快 , 而 if        等类的层次过多就会出现这种
问        题, 但这个问题多是在器件的最高频率中才会出现
措施:setting-->timing Requirements&Options-->Default required fmax        改小一些 , 如改到 50MHZ

10.Design contains input pin(s) that do not drive logic
原因: 输入引脚没有驱动逻辑        ( 驱动其他引脚 ), 所有的输入引脚需要有输入逻辑措施: 如果这种情况是故意的        , 无须理会 , 如果非故意 , 输入逻辑驱动 .

11.Warning:Found        clock        high        time        violation        at        8.9ns        on node 'TEST3.CLK'
原因:FF 中输入的        PLS的保持时间过短措施: 在 FF 中设置较高的时钟频率

12.Warning:        Found 10 node(s)        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原因: 如果你用的        cpld 只有一组全局时钟时        ,  用全局时钟分频产生的另一个时钟在布线中当作信号处理        , 不能保证低的时钟歪斜        (SKEW).会造成在这个时钟        上工作的时序电路不可靠        , 甚至每次布线产生的问题都不一样        .
措施: 如果用有两组以上全局时钟的        FPGA 芯片, 可以把第二个全局时钟作为另一个时钟用 ,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13.Critical        Warning:        Timing        requirements        were not met.        See Report        window for details.
原因: 时序要求未满足 ,
措施: 双击 Compilation Report-->Time Analyzer-->        红色部分 ( 如 clock
setup:'clk'        等)--> 左键单击  list path,        查看 fmax 的 SLACK REPOR再T根据        提示解决 , 有可能是程序的算法问题

14.Can't        achieve        minimumsetup  and hold  requirement                along         path(s). See Report window for details.
原因: 时序分析发现一定数量的路径违背了最小的建立和保持时间        , 与时钟歪斜有关, 一般是由于多时钟引起的
措施: 利用 Compilation Report-->Time Analyzer-->        红色部分 ( 如 clock
hold:'clk'        等 ), 在 slack        中观察是  hold time        为负值还是        setup time        为负值 ,
然后在 :Assignment-->Assignment Editor-->To                中 增 加 时 钟 名 (from node finder),Assignment Name        中增加        和多时钟有关的        Multicycle                和 Multicycle Hold                选项, 如 hold time        为负, 可        使 Multicycle hold        的 值>multicycle,        如设为 2 和 1.

15: Can't analyze file -- file E://quartusii/*/*.v is missing
原因: 试图编译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 该文件可能被改名或者删除了措施: 不管他 , 没什么影响

16.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whole|clk10m
原因: 因为你的波形仿真文件        (        vector        source        file        ) 中并没有把所有的输入        信号(input pin)        加进去 , 对于每一个输入都需要有激励源的

17.Error: Can't name logic scfifo0 of instance "inst" -- has same name as current design file
原因: 模块的名字和        project        的名字重名了
措施: 把两个名字之一改一下        , 一般改模块的名字

18.Warning: Using design file lpm_fifo0.v, which is not specified as a design        file        for        the current        project,        but contains        definitions        for        1 design units and 1 entities in project Info: Found entity 1: lpm_fifo0
原因: 模块不是在本项目生成的        , 而是直接 copy 了别的项目的原理图和源程序
而生成的 , 而不是用 QUARTU将S 文件添加进本项目
措施: 无须理会 , 不影响使用

19.Timing characteristics of device are preliminary
原因: 目前版本的  QuartusII        只对该器件提供初步的时序特征分析
措施: 如果坚持用目前的器件        , 无须理会该警告 . 关于进一步的时序特征分析会在后续版本的        Quartus 得到完善 .

20.Timing        Analysis        does not support        the analysis        of        latches        as synchronous elements for the currently selected device family
原因: 用 analyze_latches_as_synchronous_elements setting        可以让 Quaruts II        来分析同步锁存 , 但目前的器件不支持这个特性
措施: 无须理会 . 时序分析可能将锁存器分析成回路        . 但并不一定分析正确        . 其        后果可能会导致显示提醒用户        : 改变设计来消除锁        存器

21.Warning:Found xx output pins without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assignment
原因: 没有给输出管教指定负载电容
措施: 该功能用于估算        TCO和功耗 , 可以不理会 , 也可以在        Assignment Editor        中为相应的输出管脚指定负载电容        , 以消除警告

22.Warning:        Found 6 node(s)        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原因: 使用了行波时钟或门控时钟        , 把触发器的输出当时钟用就会报行波时钟        ,
将组合逻辑的输出当时钟用就会报门控时钟
措施: 不要把触发器的输出当时钟        , 不要将组合逻辑的输出当时钟        , 如果本身如此设计 , 则无须理会该警告

23.Warning (10268): Verilog HDL information at lcd7106.v(63): Always Construct contains both blocking and non-blocking assignments
原因:        一个 always 模块中同时有阻塞和非阻塞的赋值

24.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whole|clk10m
原因:这个时因为你的波形仿真文件(        vector        source file        )中并没有把所有的输入信号 (input pin)        加进去,        对于每一个输入都需要有激励源的

25 Warning: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如果正是希望某些输出被固定置高电平或低电平或者无所谓,        就不用管它, 否则请检查代码。这样的输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

26.Warning        (10208):        honored full_case        synthesis        attribute        -        differences
between design synthesis and simulation may occur        。
/* synopsys full_case */        ; D2g/  w&N6 S*p6 T; W!C/`
意思就是: , } #Q #_) p) U'  @, ]
告诉合成软件你的        case 几 乎 是 full case        ,你( designer        )可以保证没有列出的        case
分支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        8r0 a! o- T! h8l+ O.{
目的:告诉合成软体不用去考虑没有列出的        case 分支,便于化简。
限制:当然只有  synopsys        的合成软体可以看懂了!        所以不建议用, 最好还是用        default        。
缺点:前后仿真不一致,        综合的结果和期望的不一致。

27:Warning: No exact pin location assignment(s) for 16 pins of 16 total pins
定义的管脚没有和外部的管脚连接.

28: Warning: Ignored locations or region assignments to the following nodes
Warning: Node "78ledcom[4]"        is        assigned to        location or        region,        but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
设计中没提到  "78ledcom[4]"        ,而分配了管脚给它。
说明:有时候运行了        TCL脚本文件后需要修改,修改后有一些先前分配的管脚不需要了,如果没有delete ,则会出现此提示。
解决办法:  assignments->pins        ,把不用的管脚删除即可(        TCL脚本文件里的多余管脚分配语句最好也一起 delete )。
PS: 到此为止,有错误或警告时按        F1 查看帮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