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在不在??导出华为一块原理图电路网表出错

楼主(2019-04-18):
版主在不在??导出华为一块原理图电路网表出错。。。
如何解决呢?
和这个哥们的问题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如何解决啊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285&ordertype=1

楼主:
版主呢?急等

网友A:
    你这个出错跟那个哥们的相似,但不一样,看下PCB Footprint栏填的封装是不是有非法字符,特别注意末尾可能有空格。

网友B:
    快捷的办法:把device属性全部删除,可以一次性全部删除,不需一个个选中删除。个人体会:这个属性适合有严格的封装数据库的设计,对于改动比较灵活的设计,这个属性反而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快捷的办法:把device属性全部删除,可以一次性全部删除,不需一个个选中删除。个人体会:这个属性适合有严 ...

    关键是里面增加是属性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就很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出错跟那个哥们的相似,但不一样,看下PCB Footprint栏填的封装是不是有非法字符,特别注意末尾可能 ...

刚刚我查了,华为这个原理图的Vule属性和Device属性没有空格符等等不规范的字符
我把冲突的那几个元器件属性复制到了excel表格中啦,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冲突???

既然华为这个原理图是DSN的,为什么他们导出网表不冲突,我拿到的原理图导出网表发生冲突。搞不懂。。。。。。。。。

大神解决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的办法:把device属性全部删除,可以一次性全部删除,不需一个个选中删除。个人体会:这个属性适合有严 ...

    之前删除了,也不行,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里面增加是属性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就很烦人

如何关闭不删除这些属性,有没有什么设置选项关闭这些属性值,就是不检查对错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我查了,华为这个原理图的Vule属性和Device属性没有空格符等等不规范的字符
我把冲突的那几个元器件 ...

晕  附件只是楼主复制的几个属性和截图

从log里面看,出错的原因在于设计中使用的器件device属性相同,
    但是其他属性不同,比如value不同或者footprint不同,从而造成软件
判断为属性冲突。

从现象上推断,orcad的device属性优先级很高,而且软件规则认为
device是唯一的,也就是说device一样的,其他属性必须一样

像楼主的图,如果报错项很多,要一个一个改就很麻烦了。

    至于能不能忽略device属性,鄙人还未找到忽略的方法,静待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  附件只是楼主复制的几个属性和截图

    从log里面看,出错的原因在于设计中使用的器件device属性相同 ...

    也就是说device一样的,其他属性必须一样

那就是说,要一个个的把device属性改成不一样的喽

device属性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device一样的,其他属性必须一样

那就是说,要一个个的把device属性改成不一样的喽

    device属性相当于具体的器件规格型号,所以一旦这个属性确定了,其他属性也就确定了,且其他属性必然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就说明不是相同的器件,不能用相同的名字。
orcad是允许使用device文件来描述器件的,印象中如果有这个文件,原理图里面可以不必标识footprint或者footprint可以是错的,只要在device文件里面写对就行了。
不过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但device属性又不是必须的,缺失这个属性,软件会去找value footprint等其他属性来归类器件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ice属性相当于具体的器件规格型号,所以一旦这个属性确定了,其他属性也就确定了,且其他属性必然是一 ...

    谢谢,明白啦

楼主:
    顶上去,那个大神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