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边一圈漏铜处理时,铜离板框需要多少间距更合适一些?

楼主(2019-04-18):
    请问板边一圈漏铜处理时,铜离板框需要多少间距更合适一些?

网友:
    一般8-10MIL就够了

网友:
    如果是接地的铜箔要露铜的话,一般只要10mil就可以了。

网友A:
    再补充下:内缩之后,SOLDERMASK也内缩8-10MIL。让绿油留着,避免板边毛刺。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下:内缩之后,SOLDERMASK也内缩8-10MIL。让绿油留着,避免板边毛刺。

    按照你说的10mil  如果露铜  soldermask 内缩8-10mil 这样做出来 能保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10mil  如果露铜  soldermask 内缩8-10mil 这样做出来 能保证吗?

这是我板边铺铜露铜是,板厂给我的建议。铜皮内缩8MIL,同时SOLDER也内缩8MIL,防止板边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