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铺GND铜时,铜与CLING的距离要怎么确定,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9-04-18):
    请问PCB铺GND铜时,铜与CLING的距离要怎么确定,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就像给CLING包地时,这个铜与线的距离多少合适?

网友:
    一些保守的都是15mil或20mil

网友:
    有做过和线到线间距一样的

楼主:
    以前好像在哪看过说是从影响阻抗还是爬电方面讲这个间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但是忘了

网友:
    非带电的信号线与GND距离更多是考虑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