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两层软板时,PCB里能不能给空的地方都打上GND过孔,板边一圈也打上GDN过孔

楼主(2019-04-18):
    做两层FPC软板时,PCB里能不能给空的地方都打上GND过孔,板边一圈也打上GDN过孔

网友:
    弯折区域不要打

网友:
    尽量不要打  fpc那样抗性不行

楼主:
    如果不打孔的话,顶底层的GND如何导通呢

网友:
    在有补强的位置打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上下铺铜了 不会太硬吗

网友:
    铺网格铜会好些,如果还嫌太硬,还可以用无胶板材,不过价格就会高点了。

网友:
    弯折区少打,裸铜区少打,EMI上少打,其他地方可以正常打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呀,两头打,中间走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