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有大神解释一下这个图吗?

楼主(2019-04-19):
麻烦有大神解释一下这个图吗?

网友:
DIR:为方向选择口,当DIR为高时,A到B;当DIR为低是,B到A

网友:
这个图  有个三端的符号  多出来的那个是控制端口  高电平有效,整体可以理解为dir为低时,信号从B流向A

网友:
左下角的非门,和右侧中间的非门,都有个控制脚,DIR用来控制这两个门是否使能吧,进而控制A到B或B到A的方向。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