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敏电阻传感器

楼主(2019-04-19):
湿敏电阻传感器

单片机如何采集湿敏电阻传感器信号(不用ADC,直接采集)

网友:
这个貌似一定要ADC转换的

网友A:
曾经我参加一次面试,面试官问了类似的问题,说采集一个电压,但是单片机又没有AD咋办
凉拌!
我给他说的是AD原理,用电阻搭一个类似的采样电路出来,没面上....其实是他开的工资低了

现在看来,也是有可能的
使用3个IO口,假设为PA1,PA2,PA3
PA1通过一个电阻R1接一个电容C1到地
PA2直接连接到R1和C1的连接点
PA3通过电阻R2连接到被测点(如一个电阻),被测点的另一端连接到P2与R1,C1的交叉点

PA3-------R2--------被测------|

PA2----------------------------
PA1------R1---------------------|

                                       C1

                                       地

同时给3个I/O口清零,PA1置1,同时计数,读PA2,当PA2由0变1时,记下计数值。再全部清零,PA3置1,同时计数,读PA2,当PA2由0变1时,记下计数值。最后根据两个计数值算出被测电阻.
这是测量一个电阻的方法,可以借鉴
如果要测量你的湿度传感器,感觉有点难,如果传感器内阻随湿度变化那就好了,如果不是,那就乖乖使用AD吧
为了省成本,真的啥都做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参加一次面试,面试官问了类似的问题,说采集一个电压,但是单片机又没有AD咋办
凉拌!
我给他说的 ...

我的天 这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参加一次面试,面试官问了类似的问题,说采集一个电压,但是单片机又没有AD咋办
凉拌!
我给他说的 ...

公司为了压缩成本,设计就只能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