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LWHPS2FPGA深入浅出(1)-点亮LED

楼主(2019-04-19):
转——LWHPS2FPGA深入浅出(1)-点亮LED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本文主要涉及lightweight HPS-to-FPGA bridge的应用,SoCARM通过lightweightHPS-to-FPGA bridge控制FPGA侧的3LED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  系统设计框图

ARM通过lightweight HPS-to-FPGA bridge控制FPGA侧的3个LED,其中Lark Board中FPGA侧的LED硬件连接如下:

3、  SoC中硬件系统设计
硬件连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其中PIO_LED的地址分配我0x0 - 0xf

硬件系统例化文件如下:
  • .pio_led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o_fpga_led[2:0]),

复制代码

设计完毕后开始生成硬件系统信息,并在Quartus中编译生成sof文件,接着转换成rbf文件,用来替换TF卡中的rbf文件

具体代码可以详见附件中的工程文件,在此不在赘述

4、ARM侧代码设计
     注意: lightweight HPS-to-FPGA bridge在ARM中的地址映射为0xff200000,通过上面的设计可以看出LED的偏移地址为0,通过这个地址的操作就可以控制FPGA侧的LED.

详细代码如下 blinker.c:
  • #include <sys/mman.h>
  • #include <sys/types.h>
  • #include <sys/stat.h>
  • #include <fcntl.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unistd.h>
  • #include <stdint.h>
  • #define PAGE_SIZE 4096
  • #define LWHPS2FPGA_BRIDGE_BASE 0xff200000
  • #define BLINK_OFFSET 0x0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link_mem;
  • void *bridge_map;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int fd, ret = EXIT_FAILURE;
  •         unsigned char value;
  •         off_t blink_base = LWHPS2FPGA_BRIDGE_BASE;
  •         if (argc < 2) {
  •                 fprintf(stderr, "Usage: %s number\n", argv[0]);
  •                 exit(EXIT_FAILURE);
  •         }
  •         /* check the bounds of the value being set */
  •         value = atoi(argv[1]);
  •         if (value < 0 || value > 7) {
  •                 fprintf(stderr, "Invalid delay setting."
  •                                 "Delay must be between 1 and 15, inclusive.\n");
  •                 exit(EXIT_FAILURE);
  •         }
  •         /* open the memory device file */
  •         fd = open("/dev/mem", O_RDWR|O_SYNC);
  •         if (fd < 0) {
  •                 perror("open");
  •                 exit(EXIT_FAILURE);
  •         }
  •         /* map the LWHPS2FPGA bridge into process memory */
  •         bridge_map = mmap(NULL, PAGE_SIZE, PROT_WRITE, MAP_SHARED,
  •                                 fd, blink_base);
  •         if (bridge_map == MAP_FAILED) {
  •                 perror("mmap");
  •                 goto cleanup;
  •         }
  •         /* get the delay_ctrl peripheral's base address */
  •         blink_mem = (unsigned char *) (bridge_map + BLINK_OFFSET);
  •         /* write the value */
  •         *blink_mem = value;
  •         if (munmap(bridge_map, PAGE_SIZE) < 0) {
  •                 perror("munmap");
  •                 goto cleanup;
  •         }
  •         ret = 0;
  • cleanup:
  •         close(fd);
  •         return ret;
  • }

5、测试结果
运行./blinker 0    LED全亮
运行./blinker 7    LED全灭

6、小结
1)通过上述过程,可以完成通过lightweight HPS-to-FPGA bridge控制FPGA侧LED的目的
2)这个应用比较简单,易于操作,还需要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努力

FPGA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