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按键板做成FPC软板时,整个板子需要铺成网格铜吗?

楼主(2019-04-19):
    请问按键板做成FPC软板时,整个板子需要铺成网格铜吗?

网友:
    一般是这样

网友A:
    请教一下,铺铜还有好几种吗

网友:
    你前天不是问过这个问题么,什么线宽线距网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铺铜还有好几种吗

    一般是两种:网格铜和实心铜,其中网格铜有正交、斜交等样式,但都是网格铜。

楼主:
    但是有人说不用铺铜,所以就不知道如何选择了

楼主:
    网格铜有正交、斜交等样式,这个要怎么选择,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用正交,还是用斜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格铜有正交、斜交等样式,这个要怎么选择,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用正交,还是用斜交呢?

看软板折叠或者弯曲方向,原则就是不要与之垂直。

楼主:
    软板上的过孔采取什么连接形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板上的过孔采取什么连接形式的?

一般是在刚性部分打孔,柔性部分不打孔。

楼主:
    两层PFC两层的GND,需要打过孔让上下的铜箔导通呀,

网友:
    在刚性部分打孔

楼主:
    难道顶层的GND不需要和底层的GND连通?请老师解惑,谢谢

网友:
    网格铜相比于实心铜来讲更适合弯折,不够导电性没有实心铜好,所以还是要考虑实际案例。正交、斜角的角度、大小可以根据板厂洗版的经验去调整,也可参考公版,没有绝对的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顶层的GND不需要和底层的GND连通?请老师解惑,谢谢

    需要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