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导入不能勾选wirebond

楼主(2019-04-19):
为什么die导入的时候勾选不了wirebondnext是灰色的,只能选择Flipchip

网友:
没遇到过啊,是不是前面步骤导致的?发个die的信号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肯定操作有问题

网友A:
要新建一个die层,pad不能放在surface

网友B:
    WB要建padstack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新建一个die层,pad不能放在surface

是的,已经搞定了。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WB要建padstack层吧

    在叠层里面surface上面再添加一层放置die,就可以了

    hwh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叠层里面surface上面再添加一层放置die,就可以了

对的。。。。。。。。

网友(2020-06-10):
    是的,在surface上再加个die层就可以了。